怎样使螺丝在400度高温环境下不会松脱?

楼主(2011-04-22):
怎样使螺丝在400度高温环境下不会松脱?
注意,螺丝需反复进入次高温环境,如何降低热胀冷缩的影响?如何时螺丝保持紧固连接?有效牙长为不足10mm!

网友:
用高温蝶簧,先计算力,算好了再选,

网友:
我见过X光管靶盘锁紧螺丝结构,工作状态800-1000摄氏度,停机状态常温。

它采用很简单的防松结构:一个带钩垫片被螺母压住,勾头嵌入靶盘,
螺母拧紧后,把该垫片的边缘沿着螺母的棱边撬起托住螺母,彻底防松。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方法,,,,

网友(2022-02-18):
螺丝选材很重要,选择耐高温的螺丝,当然就不会出现松脱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