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机轴的密封是怎么样的啊

楼主(2011-04-22):
遇到搅拌机轴的密封不怎么好,搅拌时候会漏浆出来,轴的密封是怎么密封的啊?有没有图纸最好啊

网友A:
转速,轴径,表面粗糙度、压力都怎么样?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密封方法?结构是什么样?最好先发上来让大家看看,常用的有填料密封、轴封、机械密封之类的

网友:
搅拌机轴一般是机械密封,浮封环密封。

楼主:
就是因为没有图纸了,所以现在头大啊

楼主:
浮封环密封也没有用,还是会漏

网友(2019-08-14):
引用 楼主:
浮封环密封也没有用,还是会漏

lz后来用什么方案解决了?骨架油封如何?

网友(2020-03-04):
混凝搅拌机轴端密封,有润滑有和压缩空气密封,内部结构基本是迷宫密封加浮动油封,最里面聚氨酯板

网友(2020-05-21):
引用 网友A:
转速,轴径,表面粗糙度、压力都怎么样?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密封方法?结构是什么样?最好先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

大侠你好,最近也遇到搅拌机旋转时,轴端有泄露的情况,能详细说一下轴密封这方面的知识?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注油泵,当然搅拌料不要怕油污染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