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垂直升降机构

楼主(2011-04-22):
篮子规格:长550mm,宽550mm,高250mm,我希望用一个垂直升降机构(主要目的是节省地面的占地面积),将篮子从1楼升到2楼,2楼距地面高6米,一个一个地运送篮子,要连续性的,产能:600件/小时,篮子不能受太大力挤压,谢谢。

网友:
参考卷扬机哦!做成双头的,就是两根钢丝绳,一根上的时候另一根下。

网友(点评):
产能:600件/小时,效率达不到。

网友(点评):
排队上。不断有人上,不断有人下。应该快点。

网友A:
我看到过一种立体仓储设备,里面的升降机构就是一个循环,正好用在你这个提升篮子的机构上,就可以做成循环式的,你这个篮子高 250mm,每层高度300mm左右即可,总高6m,这样从一层到6层,就可以从上到下挂20层,如果做成人工放取的话,每一层到达二楼的时候,停顿一下,留出工人取放的时间,如果不想停顿的话,就再做两个取放机构,跟随提升机构的速度,取放机构的速度也跟上,这样就可以实现连续取放,连续上提篮子。

今天有点困,改天还能看见这个帖子的话,可以画个简图给你看看。

网友(点评):
循环机构可以实现自动挂篮、卸蓝。

网友(点评):
他这个不太好实现,他这个篮子底部有倒钩,有点麻烦。

网友B:
是空篮子吗?我想应该是空的。
提升节拍没多大问题,就是上料和篮子放置方式。

网友:
思路是使用特种链条,特种链条是一个品种庞大的群体,有几百种之多,你肯定可以找到适合你的,这应该是个比较简单的问题,解决难度不大,关键是可靠性和维护方面要考虑周到,凡是批量的工作都没有小事,出一点问题,十分钟可以解决,可是十分钟要耽误多大的事?万万不可轻视。

网友:
有现成的连续升降机..........................

网友:
这个简单,有很多专业做输送设备的能做,垂直提升机。你要买我也可以卖给你

网友:
参考连续式升降机的原理来做

网友:
参考斗式提升机的原理,再加自动上料和下料的机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你说的不是超市的电梯吗?把升降改成斜的!!

网友:
http://ruibochina.com/channel.asp?cid=155&divid=div58用连续式提升机即可

网友:
可以考虑抛丸机的皮带提升机构。可以连续循环提升。可以实现自动供料(斜坡式)。供料速度由皮带上的篮子数量和皮带速度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不过它的输送原理不是很明白,不过这种模式是我需要的。

网友:
学习一下。论坛的XDJM还是蛮热心的。

网友(2013-01-19):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过一种立体仓储设备,里面的升降机构就是一个循环,正好用在你这个提升篮子的机构上,就可以做成循环 ...

这个还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空篮子吗?我想应该是空的。
提升节拍没多大问题,就是上料和篮子放置方式。

大约多重啊

网友:
参考斗式提升机原理,把料斗换成挂钩就行了

网友:
这种结构太多了,百度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