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折弯

楼主(2011-04-22):
我最近遇到一个产品是管子的折弯的!但是发现我目前用的办法折弯时,管子都会在折弯的R处产生变形!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谁有这方面好的经验介绍一下!

网友:
貌似这个不能直接这样折,我工作中涉及到这个,但是这个都是让人家配套的

楼主:
我们也是让外协做的!但是人家做不出来!能不能说说具体的方法!

网友:
应该去买标准件,在回来加工一下。弯头不变。二头的直管可以做更改。。

楼主:
有这样的标准件!还没听说过

网友:
可浪费点材料  把材料放长留足余量  在数控弯管机上弯   再切去多余部份  最后做一下管头的扩张就好了.

楼主:
用数控弯管机做能保证R的位置不会变形么?我有见过弯管接头的,也会变形的!

网友:
弯管机内的芯模做好了,外部配合合适的防皱模,在弯管的时候确定好位置是不会变形的,更准确的说变形量很小,实在不行就填充松香(好像是)再弯

网友(点评):
好久没见啦!

网友(点评):
谢谢老大哥还记得我,这两年家里有点事,没有心情上,也没交宽带费,但心里一直惦记着这里,想经常来看看大家,能为大家贡献微薄之力。前两天我才可以上网的,真的很想念各位,向各位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网友:
有弯管机给你打样才行的,手工打样的不行,你要跟得到看得到

网友:
是什麽材质?这需要专用工具,两大不?

网友:
这个不难,关键是量。

网友:
这种管子靠折弯是不行的,这种结构一般都是购买标准件(弯头)然后通过焊接来完成。

楼主:
现在还只是在做样·!还不清楚量的问题!8楼大侠说得有些可行性!不过要是灌松香那效率应该很慢的!

网友:
直径38,51,76的弯头都有在做,楼主14的就不清楚了,可以去查下!

楼主:
谢谢,我查查看!

网友:
是 什么材料?:):)

网友:
加热,如果可以的话,还要拉伸的

网友:
这么小的内R,折弯很容易起皱甚至裂掉的吧!模芯跟夹紧是关键!个人以为,观望高手意见!

网友:
这弯管机的活儿、好设备+好模具+好技术就可以做了

网友:
对钣金不是很了解,向各位高手学习中,

网友:
弯曲半径有点偏小,如果是普通的弯管机,就得加防皱装置.

网友:
弯曲半径有点偏小,如果用普通的设备,需要加防皱装置才行

网友:
可以在弯管机上弯,可以多道弯

网友:
楼上诸位都已经见识到了:弯角内径太小!我粗略感觉至少应该是20mm

楼主:
我们外协送了一些样件过来!做得还不错的,直径是8个的!就是不知道工艺是怎么样的!

网友(2011-06-19):
简单极了!管子内加东西保证管子折弯不变形。

网友:
注意:管子内加硬东西后折弯,外面也要有保护套,否则管子内的硬物质无法取出。

网友:
对弯管不了解  学习下。

网友:
我们厂是买了弯头焊接的

网友(2011-07-25):
这个怎么做到啊???

网友:
物理方法折弯肯定有变形的,大小不同而已
除非用成品弯头

网友:
我们好像做过小的管子,在管子里面灌沙,红弯,   球楼主指教最后您们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用液压弯管机就可以直接冷弯。不会变形的。

网友:
1.热弯
2.放大弯曲半径
3.填充,松香、沙子、油,两端堵上

网友:
弯角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