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中调间隙?....求助

楼主(2011-04-22):
请教各位师傅们;有人知道调法兰克系统中,调间隙的那个位置或代码??我的机床外圆尺寸老实变,间隙也调好了.刀架螺丝也弄紧了.不知道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吗?希望有知道的人帮帮忙》谢谢。。。。

网友:
描述具体点,俺们好帮你分析

网友:
打表调了反向间隙吗?

网友:
    应该是背隙的问题,查查参数手册

网友:
打表后设反向间隙!!!!!!!!!!!

网友:
FANUC系统反向间隙补偿参数:

1581
各轴的反向间隙补偿量

数据形式:字轴型;

数据单位:检测单位;

数据范围:-9 999~9 999。

设定各轴的反向间隙补偿量。接通电源后,当机床向参考点相反的方向移动时,进行第一次反向间隙补偿。

FANUC系统螺距误差补偿参数:

a.在参数3620中输入每个轴参考点的螺距误差补偿的位置号;

b.在参数3621中输入每个轴螺距误差补偿的最小位置号;

c.在参数3622中输入每个轴螺距误差补偿的最大位置号;

d.在参数3623中输入每个轴螺距误差补偿放大率;

e.在参数3624中输入每个轴螺距误差补偿的位置间隔;

网友:
参数3624中输入每个轴螺距误差补偿的位置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