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角怎么计算?

楼主(2011-04-22):
自动主汽门泄露,换垫子以后,螺栓冷紧,然后用加热棒把螺栓加热以后再旋转一个转角就好了,这个转角怎么计算?请赐教啊

网友:
看不明白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 设备情况

网友(2011-05-24):
看不明白

网友:
是不是跟加热温度有关,还有螺栓的热变形量,以及螺栓的轴向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