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床加紧油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22):
请教个位师傅.着是什么问题啊?摇臂钻床按加紧开关后.看着油路里的液压油总是要反流一下.

网友:
应该是停止供油时间早于液压锁关闭时间,这样可能导致摇臂锁不紧。如果摇臂锁不紧,调一调钻床侧面的限位可能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