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轴承怎么验?

楼主(2011-04-22):
今天看招聘信息,写验 3M*3M的轴承  这么大 需要什么检具验

网友:
估计得用什么红外线测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是吗?以前没接触过大尺寸测量
谢谢了

网友:
这么大的除了回转支承就没见过
展示下什么样的轴承呢?

网友:
我是上来学习的

网友:
东西多了,你想检测什么,最简单的是三大尺寸,还有硬度,还有油隙,三角,椭圆,噪音,外观,再往深了,还有材质。。。。。。。。。。。。。

网友(2011-08-25):
学习··学习···加深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