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外圆磨床设计问题

楼主(2011-04-22):
         请问端面外圆同时磨削的磨床结构应该怎样啊?用来加工气门杆的,是不是将砂轮轴线和工件轴线错开一个角度,砂轮两个相邻的面同时磨削啊?

网友:
对了,斜切式外圆磨床就是成一角度进给。他可以同时加工端面和外圆。

网友:
求端面外圆磨生产厂家,最大夹持150,最大磨削50,能加工200长的阶梯轴,圆度,直线度要求2μ以内,尺寸精度要就6μ以内,精跳5μ,最多可以放到7μ,要求在一台机床上可以进行端面和外圆磨削!过路的大侠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