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独立油泵可以用一个吸油口吗?

楼主(2011-04-23):
各位大侠,现需设计一套液压系统,双机双泵系统,一用一备,请问这两个泵可以用一个吸油口吗?急用,谢了。

网友:
这还能用一个啊你想这样用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对原有的液压系统进行改造,条件限制,旁置式的,原有的吸油滤油器比较小,现在把泵换成大的,流量达不到要求,又不能对油箱改动。

网友:
应该可以,不过效果和二个的没法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一定要这样用你把每个泵的吸油口处加个截止阀
要不用的时候泵肯定吸进空气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不然能吸油吗?好奇两个泵一起吸油是什么结果

网友:
这个方案有意思,但现在有个问题,两台泵公用一个口的话,同时工作那时候抢流量,那么会不会发生噪音,排油量大的泵会不会使泵小的吸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