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发黑问题

楼主(2011-04-23):
情况:
1.装载机液压油使用15天左右发黑,成黑褐色。
2.打开油箱发现里面有大量很小气泡
3.液压油有异味
4.液压系统工作正常
5.做高温加热实验,有产生不溶解于液压油的物质,加入乙醚以后颜色变清

知道这个论坛有很多高高手,小弟跪请高手指教

楼主:
没人回,自己顶.跪求高手指教

网友:
不是很清楚,是不是新机啊,有可能是跑合过程中出现的垃圾,换换新油看看还有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更换新油后15天左右又出现发黑问题.还有液压系统和传动系统是相互独立的.

楼主:
哎呀没人回复,我自己关注

网友:
是不是油的问题,期待高手。。。。。

网友:
关注工程机械,在这里反映的问题相信会有答案。

网友:
期待,我是做液压升降机的,有时液压油老是有油膜字(类似气泡),都跑到油箱外边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小弟谢谢了

楼主:
高手们请指教啊,小弟急啊

网友:
关注中了,等待高手的回复。

楼主:
呵呵,大家围观给点意见啊

楼主:
顶回去,大家围观给点意见

网友:
1.油箱内出现气泡有可能是油泵进油口进气 。
2.液压油使用15天左右发黑,成黑褐色是不是油箱或管路没清洗干净。
3.液压油有异味,有可能是密封件磨擦(配合太紧造成的)。
仅供参考

楼主:
出现气泡的原因已经得出肯定结论。
呈黑褐色目前仍未找到

网友:
    便宜的油会有这种情况,大多数的人换油没有清晰邮箱,只往邮箱加油。那些不干净的东西还在里面,环境而略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不奇怪!

楼主:
当时更换液压油的时候是将油全部放掉以后再加的,包括动臂和翻斗油缸里的液压油.
油本身质量问题似乎有可能,现在论坛给出了2点建议,请各位大侠继续帮小弟分析分析.
1.装载机工作时液压油在高压情况下,产生高温养化发黑.
2.液压油本身质量存在缺陷.

网友:
油压系统内部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
可能是油太多了,搅油了,油品变质了

网友:
换个过滤器试试?

网友(2011-05-26):
油液变质,是否液压系统存在其他问题,油温较高导致。

楼主:
具体工作油温多少没有实际测量过,不过液压系统其他工作正常

网友:
发黑没碰到过,发白经常碰到。发白为进水乳化,发黑估计油不好变质了,更换后还不好有可能是系统实在太脏了。

网友(2012-06-21):
买的假油!

网友:
若气泡较多,可能为液压泵进油口管有问题,存在沙眼。发黑一般情况下只有高温才能造成,说明始终在做功,有可能为泵内漏严重,齿轮和垫子出旷量太大。出油口管路堵塞,当然不排除气泡太多造成液压油发黑。另外建议,楼主化验一下液压油中有无细小金属颗粒。

网友:
是不是,散热器散热效果不好,造成油温高,由此造成的

网友(2013-06-22):
八成是地沟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