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AD把圆管展成平面?

楼主(2011-04-23):
因为要把圆管的切口展成平面好让车间容易正解加工,所以要把展成平面才行,可惜我不会用CAD展开,公司又没其它软件

网友:
你用PROE展开,再导成DWG格式的就好!

网友:
CAD根本就没有展开功能,非要用CAD那就只能凭自己的想像去画出来,要不就用3D软件

网友:
用cad也可以画近视展开图,只要你分的够多就越接近真实的

网友:
做了一个简单的展开图,其实钣金展开最基本的还是手工绘图,以前没有3D软件时钣金师傅不还是一点一点算出来的,用2d绘图还能体现计算思路!如果仅仅会用3D展开,而不会最基本的计算展开,那不是设计能力的进步而是倒退!
这只是一个基本的斜面展开,做个参考!不管多么复杂的钣金基本上都可以用CAD展开的,只是方法有没有想到,水平够不够高!
我一个同事可以纯手工打造一个球形钣金,工具就一个工程计算器,纸笔,材料,锤子!计算机也不会用,有空请教下,再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没学过这样的东西,听你说的,我现在开始学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钣金在我看来就是几何加经验余量,只要会几何就可以做个大差小不差!

网友(2011-06-19):
见识了。以前做过一些,没有考虑这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