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气缸和电机的型号?

楼主(2011-04-23):
本人刚接触这些 不知如何下手 请各位大师教我 如何计算设备所需的扭矩 功率 等怎么根据这些去选择电机 介绍本好的书或资料都可以,给个方向。

网友:
选电机:首先先确定你要选择的传动方式--需带动的质量公式:HP=W(KG)X10NX 摩擦系数XD直径/2(伺服电机轴的)X1.2安全系数XnX 716.2..在根据算出的马力选择不同厂家的伺服电机(在该厂家的技术手册里就有扭矩 功率等参数了)。要找公式设计手册里都有的啊!!

网友:
建议你重新认真的读一下大学课程里的机械设计、液压与气动原理等基础课程啊!

网友:
等待高手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伺服电机选型公式是根据哪的呀?谢谢

网友:
现在那些很少有计算的,都是靠经验估算的。

网友:
选电机 需要先确定个部件的传动效率,计算出功率。由功率选电机,电机选则不难。气缸的话 也不怎么难,要知道气缸的负载力,求气缸的推力,然后就是气缸的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