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图偏心轴加工方法及工艺

楼主(2011-04-23):
请教:如图偏心轴加工方法及工艺。

网友:
怎么看上去像焊接的?哪位大侠请指点一下!

网友:
视图有问题呀。中部是空心的管,跟两边的轴怎么接呀?

网友:
最左端和中间那段是焊接的把,焊缝

网友:
有焊接标志,此图中部是空心呀

网友:
焊接也不是这样焊的吧。图纸先画清楚

网友:
借助工装呢   不让偏心是不好做的

网友:
加工偏心的部分时,借助偏心夹具,慢转速。

网友:
    图纸有问题。看不懂。

网友:
小日本的图纸?   图纸有问题。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