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如何计算工时报价?

楼主(2011-04-23):
我是刚开始做车床加工这一块,对工时计算不是太懂。比方说给你一张图纸来料加工让你报价格,如何识图报价?
例:毛胚外圆45mm,总长603mm.车致尺寸 :外圆38mm零到负十丝,总长600mm.光洁度1.6.
请问该如何计算,有没有什么公式,最好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现在象楼主这样规范报价的机加工厂太少了.
大部分的机加工厂一般都是毛估估,根据工厂的繁忙程度,空闲的时候,就报低一点,忙的时候,就报高一点.当然还要考虑工件的难易,批量的大小等.

网友:
人家是算成本,要知道成本构成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先算出材料的重量和当地的价格,机械工人切削手册上有材料的重量,,,我们这边基本都是工料对半,,,如果活多就在高一点,,,当然有些考虑工件的难易,批量的大小等.,,,嘿嘿我们老板就是这样算的

网友A:
车价格按当地工时计算 你这个活算20分钟的话报40分钟的价格  我们这里现在25左右一个小时  就是16块 个人觉得你这个活还是粗车加无心磨比较快 无心磨加4块一根  就报20  量很大的话 打个6折也不错  没有什么要求 铁销也不少 可以开去耗电和人工了

网友:
我自已也在搞机加工,像你这活,自已估下要做多长时间,再按多少钱一小时算的。在我们这6150车床,是按30元一小时算的。

网友:
材料费+车床加工费(元/小时)X加工时间
具体计算需要根据技术水平来确定。
也可以按照工程定额计算

网友:
学习 了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B(2020-10-19):
|MJinLN发表于 04-23 20:30 先算出材料的重量和当地的价格,机械工人切削手册上有材料的重量,,,我们这边基本都是工料对半,,,如果活多就在高一点,,,当然有些考虑工件的难易,批量的大小等.,,,嘿嘿我们老板就是这样算的

工料对半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料对半是啥意思

材料:加工费= 1:1

网友:
|壹壹爸爸发表于 10-20 14:01
材料:加工费= 1:1
谢谢大佬,恭喜发财

网友(2021-07-09):
引用 网友A:
车价格按当地工时计算 你这个活算20分钟的话报40分钟的价格  我们这里现在25左右一个小时  就是16块 个人觉 ...

就是不算税运的话 小批量这个价格能挣到钱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价格按当地工时计算 你这个活算20分钟的话报40分钟的价格  我们这里现在25左右一个小时  就是16块 个人觉 ...

就是不算税运的话 xiaopil这个价格能挣到钱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