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元件全部换成氟橡胶密封可以耐到140度高温吗?

楼主(2011-04-23):
液压元件全部换成氟橡胶密封可以耐到140度高温吗?如使用温度到140度,系统能起压吗?会有何影响。选哪种液压油?

网友A:
液压原件用于高温场合除了密封是一个坎外,还有其他问题要注意的:1 关键摩擦副间隙,由于高温和常温的差别,设计间隙会发生显著变化,导致某些部位油液润滑效果差或干脆失效;2 内部材料的问题,入液压泵在运转时,某些摩擦副部位会比其他部位高出几十度,按照你的工作条件,这些部位可能到200度,则会导致一些金属材料特性发生变化而寿命变短或失效;3 油液问题,在摩擦副部位由于温度更高,导致油液更容易失效变质,影响到整个系统;特别国外一些先进产品往往用了很多复合材料,更需要注意
油液的选用选择磷酸酯类的没问题,就是有毒,要注意
以上是我的观点,但国内在100度系统时基本就是改个密封材料直接用,可能我的观点比较保守,期待同行指正补充

网友:
你那是什么系统哦!怎么那么高的温度?密封改成氟胶是可以,但你的系统要注意哦!油选水乙二醇!

网友:
油可选:硅酸脂液压油(4602-1),这是航空航天用的哟,.................

网友(2011-06-29):
液压系统?

网友:
140度?你用的是什么液压油啊?我估计胶圈够呛能抗那么高的温度!

网友B(2011-11-23):
引用 网友A:
液压原件用于高温场合除了密封是一个坎外,还有其他问题要注意的:1 关键摩擦副间隙,由于高温和常温的差别 ...

前辈你好,我看你分析的很有道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现在设计一套泵站,油温100摄氏度,介质就是磷酸酯(SKYDROL LD-4),我想选螺杆泵,压力最高5MPa,如果简单的是选氟橡胶的话,能行吗?介质会不会对螺杆泵内部的金属零件有腐蚀?,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介质和泵的相容性问题了,这个需要具体咨询生产厂家了。
俺一个教书匠知道的还是有限的

网友:
换成硅橡胶密封,能抗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介质和泵的相容性问题了,这个需要具体咨询生产厂家了。
俺一个教书匠知道的还是有限的

我经常看到您对某些问题的回复,回答得很专业,以后我还会留意您的留言的,希望和您学到更多的知识

网友:
承蒙夸奖抬举了,谢谢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B:
前辈你好,我看你分析的很有道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现在设计一套泵站,油温100摄氏度,介质就是磷 ...

EPDM耐磷酸酯

网友:
我们采用液压缸及管路加水套,液压系统采用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