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在旧焊缝处进行焊接强度问题

楼主(2011-04-23):
现在有一产品,是需要承受动载荷的,因焊接时焊错零件,请问将错零件切割掉,打磨后,再在原位置焊接(此时母材已经过一次焊接过程,性能应该发生了变化),此时的焊接强度相对于第一次焊接的强度有变化没,到底强度会不会变低?

网友:
这应该需要具体分析吧,比如材料,载荷大小,还有焊后有没有热处理。
我倒是遇见过切开从新焊的。不过我觉得它不严谨。焊接失效有很多,具体问题具体预计。

网友:
应该是影响不大吧。。。
可能变形是大了点。

网友:
今天帮你留意了一下,我们是可以返工两次的,也就是可以割了从焊两次,也是受动载的结构。所以可能有一些影响,但是影响不大,我觉得焊后热处理的话,从微观来说,其实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主要是看材质。如果是是中炭钢以上的话裂纹倾向性就比较大。需要进行消除应力热处理。如回火。低碳钢一般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
返修一次问题不是很大,影响应该不太明显,只是变形会大一些。一般情况下对焊缝的返修不得超过三次。

网友:
返修一次问题不是很大,影响应该不太明显,只是变形会大一些。一般情况下对焊缝的返修不得超过三次。(晕,网络卡了,多发了一次)

楼主:
谢谢  各位大侠的帮助,我们用的是Q235材料 这个产品还要在低温下运作的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2次焊的负面影响

楼主:
在室外,也就是在零下10度左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q235 A?B?C?D?
...................

网友:
具体材料具体分析,不能超过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