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表面耐磨性

楼主(2011-04-23):
40Cr调质后渗氮处理HRC48至55度,能否增加表面耐磨性

网友:
经氮化处理的制品具有优异的耐磨性、耐疲劳性、耐蚀性及耐高温的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应该不会造成易裂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绝对的过载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据我了解:
渗氮的主要目的就是增加耐磨性
渗碳层挺脆的,冷校直容易出裂纹,出厂前可以进行一下磁粉探伤,使用中裂的可能性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