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想请教下机械手册上的电机给的是扭矩,我要算他出的力是多少怎么算啊?

楼主(2011-04-23):
求助!我想请教下机械手册上的电机给的是扭矩,我要算他出的力是多少怎么算啊?

网友:
T = 轉矩kgf*m
KW = 電機功率
N =電機 轉速(每分鐘)
T = (974*KW)/N
1 kgf*m = 9.8NM

KW= (W*V)/6120
W=重量 kg
V = 速度 (物體每分鐘移動公尺)
磨擦係數及效率不好打 省下
兩條式子交互對照應該不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