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上的联轴器下不来了

楼主(2011-04-23):
线切割上的联轴器,由于时间长有点生锈,怎么也下不来,求方法,谢谢

网友:
1.喷WD40,尽量时间长些后再拆。
2.破坏,把联轴器破坏掉
3.加热,用感应式,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直接用乙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正准备破坏拆卸!
W40的效果不知道怎么样?有使用的没,给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