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床维修

楼主(2011-04-23):
现有一台太原车床6150,主轴正转时声音特别大好像轴承位置,反转时没声音,正常,请问什么原因啊

楼主:
轴承处还振动,我紧过轴承螺母还是没效果

网友:
现在的机床是这样的,特别在低速时声音特别大,换成高速声音就小了。

网友:
                                                 有点摸不着头脑

楼主:
找到问题了,三爪卡盘和主轴连接盘的三个螺丝没用力紧到底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