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切刀最窄的是多宽?

楼主(2011-04-23):
数控切刀最窄的是多宽?有知道的吗。

网友:
不如说说为什么要这么问

网友:
1.5毫米宽,最大切断直径不超过12毫米。配6和8刀杆用。常见于小型机床。

网友:
ph horn有0.5mm, 瑞士货。' U3 c" `  I# j

网友:
我们这用的是4个和2.5的,再小的就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