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纹理清晰”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1-04-23):
一个帖子中,提到“在数控车床车削工件时,特别是有色金属件,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叫纹理清晰”,想知道要求纹理清晰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猜想是没有震纹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看看这个附件内容 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以上附件无法打开哦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里面讲的是如何根据纹理来判定加工方法,没有讲到“纹理清晰”的目的

网友:
纹理形状及刀纹方向影响有效接触面积与润滑液的存留,进而影响耐磨性

网友:
楼主说说是什么零件,结构件还是外观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应该是这个吧?应该没有多少人能够弄懂吧……

网友:
纹理清晰的要求是在有色金属零件表面,作为装饰用。例如铝合金手电筒外壳,车削后保持均匀一致的纹理,可以防滑,氧化后非常美观。
铝合金的轮毂也有类似要求,都是一种消费品上的美观作用。

当然,如果车削纹理不清晰,实际机床是有问题的。这种机床很难保证长期精度。

网友:
应该是像螺纹一样的痕迹了。
就像CD螺纹,就是为了美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一个帖子中看到的,好像没提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就我所指,纹理与加工方法有关。其中加工表面质量包括两个方面: 加工表面的几何形貌和表面层材料的力学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 其中几何形貌又包括4各方面:A 表面粗糙度; B 波纹度; C 纹理方向; D 表面缺陷。

网友:
可惜才进来没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