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进行质量分析?

楼主(2011-04-23):
在Excel中  工具菜单中有数据分析共有十九个模块,对于高斯分布  线性回归  置信区间等 都可以分析,请问有谁在做这些,有实际作用吗?

网友:
其实可用mintable软件进行做这些,作用吗?当然是有的,就看你是否运用分析的结果了,运用的好不好了。

网友:
好想学学,高手们都那去了,好期待哦。。。。。。。。

网友:
作用还是蛮大的,可以用数据说明问题影响的不同程度的大小,分析出问题的重要度。如果你发现问题的重要性,一再的用语言表达,没有数据的话,说服力会大大下降的。

网友(2011-06-13):
它将检测结果自动分析,以报告的形式提供测量结果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便于数据的追溯。将工件尺寸数据化,能有效的改进工件加工工艺,保证工件的最高精度。9 N4 J# b! j2 g" W+ V
PC-DMIS软件就可以。详情查询:http://www.seantech.com.cn/

网友:
它将检测结果自动分析,以报告的形式提供测量结果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便于数据的追溯。将工件尺寸数据化,能有效的改进工件加工工艺,保证工件的最高精度

网友:
的文件主要是着眼于普遍用的ISO9001应用,谢谢。TS其实文件方面还是有些不一

网友(2018-05-28):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