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发泡工艺的问题

楼主(2011-04-23):
请问谁接触过发泡工艺。我现在要给一个大设备做一个保温外壳,准备用钣金做,双层钣金。钣金中间想用发泡材料做保温层。请问有没有谁接触过这种工艺,具体怎么做。谢谢

网友:
用于保温的聚氨酯泡沫发泡工艺,根据不同工况,可以用不同手段去完成。一般如简单的夹层灌注,用手工也行。
楼主语焉不详。大设备大到何种程度,设备形状怎样,保温壳落地还是悬空等等都没有说,不好给出具体方案。

网友:
泡沫塑料啊 ?

网友(2011-05-23):
好像有两种胶注入,然后发泡!

网友:
我曾经用过的方法是:苯板加发泡剂!

网友:
有家大连的厂,专门做钣金的发泡工艺的,设备好像要好几十万!

网友(点评):
大连华工

网友(2011-08-17):
装修市场有像喷雾剂的,不过贵了

网友:
什么是发泡?发泡是什么样?

网友:
我也有兴趣知道~~~~请教了~~

网友:
按你的描述,应该加工数量不多,就可以手工操作了,要先计算要灌注的空间大小,该用多少黑白料来灌注。但还要做一个临时夹具来保护,因为聚氨酯发泡会涨大。

网友(2020-03-24):
现在建议内壳吸塑内胆,外壳使用钣金件,两者使用柜口条连接,中间使用泡沫垫块填充,钣金件之间的配合需要使用密封性较好的海绵胶带密封,注入料后就可以发泡了。当然这只是大体的思路,中间还有很多的细节,我只是阐述下我的理解。

网友:
买点胶机点胶,AB料按固定比例混合的,市场上大连华工,上海嘉善都有卖,进口的就是盛德,具体工艺可以找厂家聊

网友(2020-05-03):
发泡胶配蜂窝纸,或者防火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