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向阀的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2011-04-23):
我是新学液压的   我一直对换向阀的原理搞不明白  望前辈们给我指点指点啊

网友:
建议找个基础书看看再来问,就是找个简单的换向阀示意图也能知道了   液压与气动    应该是课程之一吧
说简单点就是通过控制阀芯的运动,实现进油油路和回油油路的对调,从而改变压力方向

网友:
归根到底就是改变油路,看清楚原理图和文字说明,慢慢来,熟了就好了!

网友(2011-05-27):
通过控制阀芯的运动,实现进油油路和回油油路的对调,从而改变压力方向

网友:
就是利用阀芯在阀体中的相对运动,是液流的通路接通.关断,或改变流动方向,从而使执行元件启动.停止或变换运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