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钢价格便宜而且不易锈,还要易切削的

楼主(2011-04-23):
什么钢价格便宜而且不易锈,还要易切削的.价格在10块每公斤左右。

网友:
Q195-Q235能达到你的便宜和易切削要求,不易锈的要不锈钢,那就不是这个价了,如果是一般零件,注意涂防锈油也不易生锈的

网友:
不锈铁.好了,比不锈钢便宜

网友:
路过的学习中,谢谢赐教

网友:
可以选择一下四百系列,不锈铁,但是价格在二十左右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  不锈钢304

网友:
q235,加工完后,镀锌处理

网友:
我想每个零件都有不同的要求把,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选择更合理些,还能控制成本

网友:
不锈钢SUS303貌似好加工些,

网友:
Q235比较接近你的要求,但要生锈,如果要求不高涂点防锈油或喷点漆

楼主:
呵呵,那是A3啊,最底层的钢

网友(2011-10-08):
用A3材质,完工后可做处理就可防锈了。镀锌,发黑……都可以的。价格又不贵。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下,什么不锈钢易切削,还便宜?

网友:
不知道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sus430和sus304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