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前的处理方案,请教

楼主(2011-04-23):
我公司有一些零件需要电镀,有一定的耐磨要求,零件上还有凹槽,凹槽是铣床加工的,光洁度不是很好,不知喷细砂能处理?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凹槽有一定的工差要求。还有是镀硬铬好还是钛好,具体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关于零件的表面电镀,请楼主按照一下方式自行选择:

镀铬是泛指电镀铬
镀铬有两种的,一种是装饰铬,一种是硬铬。
镀硬铬是比较好的一种增加表面硬度的方法,但是它的优缺点很多,所以好多情况下都没采用。
优点一,表面光洁度好,优点二,不会生锈,一点锈斑都不会有;三,镀的过程中原零件变形小。四,如果零件尺寸不到位,可以通过加几丝铬来达到尺寸(修补,当然了,这是优点,也是个缺点,所以要镀铬的零件都要放余量了)。优点五,表面比较美观。等等
缺点一,价格高,不光镀的费用高,而且镀后还要再加工。缺点二,不适合表面比较复杂的零件,缺点三,厚度太薄,一般只有0。05-0。15mm左右,缺点四,对零件表面的光洁度要求比较高。等等
镀硬铬一般采用比较多的是常在高温条件下使用的机械,如:模具等
镀装饰铬顾名思义,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表面光亮、外形美观、防锈等等。
根据其目的来判断要镀那种铬

另外,楼主的零件如果使用的环境比较差的话,基本防锈和防腐性能要打个很大折扣,很容易生锈的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根据你说的产品情况,我还是觉得镀硬镀要合适一点.光洁度不良可以设法做一些抛光处处理.

网友:
这个肯定是硬铬了,装饰铬应力大,其实做化学镍不错,厚度均匀,电镀就会厚薄不均的,凹的地方薄,至于你说的喷砂增加光洁度什么意思,喷砂很难增加光洁度的,220的玻璃珠是可以稍微增加光洁度的,但是要真正降低粗糙度的话只有抛光了

网友(点评):
其实,我更喜欢镀化学镍,特别是一些传送结构零件,镀镍比镀铬的好处更多

网友A:
“magicnie  其实,我更喜欢镀化学镍,特别是一些传送结构零件,镀镍比镀铬的好处更多”

那当然了,化学镍的药水很贵的,比较好的基本都是国外的,药水贵加工的东西就更贵了,镀铬的药水便宜的很,还有你说的尺寸变小,我不明白,我是在电镀线上混过的人哦,而且不是一两年,哈哈
所有的电镀层最怕的是应力大,然后脱落,特别是机械行业部件电镀,以前的自行车钢圈贼亮贼亮,就是镀铬,但是大家发现用了不久镀层就开始生锈脱落了,化学镍是化学镀,在应力上比电镀好多了,所以很多机械行业是做化学镍

网友(2012-08-22):
引用 网友A:
“magicnie  其实,我更喜欢镀化学镍,特别是一些传送结构零件,镀镍比镀铬的好处更多”

那当然了,化学 ...

我所说的尺寸变小是指前处理部分一般都是化学腐蚀,对表面尺寸有腐蚀,所以在原料上要注意,以前很多人不了解电镀和化学抛光之类,以为只是表面处理下,不会涉及的尺寸,一般都是加工的使用尺寸拿去处理,经常处理完了发现公差太大,装配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