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伺服电机时“大马拉小车”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2011-04-24):
电机是3千瓦,根据需要减速机降速之后满足传动速度要求,但是负载功率只有600瓦,需要的负载扭矩远小于额定值。电机是特定的,没小功率的型号选择。请问大家,这么使用会有哪些不妥之处?

网友:
这个有什么关系呀,不要小马拉大车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是浪费 还有一个就是 不加扭力保护的话 很容易损坏负载!

网友(2011-07-10):
大马拉小车,轻松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