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修整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1-04-24):
最近发现我们外圆磨床磨出的工件表面划痕较多,更换砂轮后也无法彻底消除,看一些资料上说,砂轮两侧需要倒角,以防止尖棱上的沙粒容易脱落。想请教下,砂轮的倒角需要怎么修?用油石倒钝还是有角度的问题?。。。。刚才发错地方了

网友:
我想和砂轮倒角没有关系  材质有没有问题  冷却液是不是充分喷淋 浓度对不对

楼主:
砂轮材质是不是自锐性太好了容易引起划痕?切削液的喷淋流量应该没问题,但浓度高了也不行吗?有粘性?可浓度低了表面容易氧化吧

网友:
是不是主轴松动了或者是砂轮太粗了。。。。。

网友:
我也是磨工 有兴交流加Q512367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