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怎么选择??

楼主(2011-04-24):
  望高人指导   在机械设计中  气缸要怎么选择    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首先根据使用要求确定气缸类型,如有杆的还是无杆的,是否要求带导轨。
再根据行程负载要求确定气缸的缸径和行程。

楼主:
3Q          可是气缸大小及压力怎么选呢????   能具体点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3Q          可是气缸大小及压力怎么选呢????   能具体点不??谢谢!!

楼主还是找本 气动手册 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     好的     可是手册有什么比较好的推荐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在什么地方决定你用什么样子的气缸,然后选品牌,质量和价钱决定,然后找手册,根据工作需要选缸径,找出型号,安装尺寸也就定了,选配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413&highlight=%C6%F8%B6%AF%CA%D6%B2%E1

社区就有气动手册,下载看看吧。

网友:
建议找本SMC气动元件手册看看,我们一般是慢慢的使用过程中学习、深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       好的        会去看看的   3Q!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好的    就去看看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     谢谢!!!     以后多向前辈请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辈不敢当,只是选过几回而已

网友(2011-06-02):
根据你的要求
首先确定缸型
在通过计算来选择缸径

网友(2011-08-20):
没选过,一般的话,只是实现某种简单的动作,对力要求不严格的话,一般气缸都行,至于价位和安装尺寸,要考虑了,肥壮也非专业人士

网友:
气缸选择应根据你所需行程和力矩,如行程50mm,应选行程75或更长,这样运行较平缓,另外气缸缸径小力矩小但速度快,虽可装调速阀但稳定性稍差,缸径大则力矩大速度慢,装调速阀稳定性较缸径小的好。

网友:
在论坛里下载一本气缸样本,里面介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