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应该选什么编程软件比较好

楼主(2011-04-24):
本人菜鸟一个,听老板说有软件可以编程,特来请教,不知道有那几种,各有什么好处呢???那个更适用车床呢???请老鸟高知???

网友:
车床用的是什么系统?如果是西门子的840d系统可以用vb编程,嵌入到西门子的界面里。

网友:
通用的话就选mastercam

网友:
我也需要,帮忙顶一下

网友:
哈哈!偶也是!刚刚开始学着画Proe,还搞不清。

网友A:
软件只是辅助  实际操作 编程 调试 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只是辅助  实际操作 编程 调试 才是王道

编程 调试说的简单啊,可知老兄是否有什么好资料呢??

网友(2011-08-02):
先把手工编程学好,软件的话我感觉用得少一点,可能我没碰到。

网友:
CAXA也可以使用 可以去下载一个试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