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I-D系统加工数量累加是用什么M代码?

楼主(2011-04-24):
加工中心,双转台的。编程序走到最后用的是M99跳的。结果做了一天下来计数器没计数,问下累加指令是什么?还有我一个转台加工四个工件,两个台子就是八个,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在每次换转台的时候累加四个?前头编程使用一直是30柄的兄弟机,换了个40柄的新的大家伙还真的不熟悉。谢过大家了。

网友:
你查一下随机的FANUC的参数手册。
工件计数代码是可以任意设置的,一般都设成M02或M30,但计多次好象就不行了。计多次,可以用个没使用的代码,比如,M90。计四次就写四个M90就好了。
只是,要相应改下梯图,不然,M功能结束不了,一直等待。
不会改把梯图发上来,俺帮你改。

楼主:
呵呵,问个低级的问题,梯图怎么拷出来?原先的兄弟机上有参数全部输出功能,这个机器不熟,不知道在哪里输出。

网友:
系统画面,翻出PMC画面,在翻出I/O画面。插CF卡,选择存储卡,选择写,按“操作”软键,里面有个先自动搜索并建立一个新名称的软键,等名称自动生成后,按执行就拷到卡里了。
千万注意,是对存储卡进行写操作,而不是别的哈,否则,梯图有可能被别的文件覆盖掉。
在这之前,你最好看看机床的手册,看看有没有厂家自定义的计数代码(非M02,M30),如果有,就不用费劲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了。我今天马上去试验下,回头拷出来了还麻烦你替我修改下。:-)

楼主:
对了,设备是纪和(KIWA)的V21i-R。

网友(点评):
和设备无关,0I-TD,你已经说过了。

网友:
还可以从引导画面下拷。
按住最右边的两个软键,上电,就进入引导画面。
里面有几个选项,选“系统数据备份”,往后狂翻,大概在六十多项,有个PMC,选中,然后按“选择”软键,提示你按“YES”,按之,就拷到卡里了,别忘了先插卡。

楼主:
谢谢楼上了。上午空下来翻了下参数说明书,原来67006710就是控制计数的,原先默认是30结束,现在我改到M90,程序里面添加一下M90就计数了。呵呵,麻烦楼上了,费心了^-^!

网友:
那说明梯图里对M90做处理了,而恰好M90没用于别的。你运气比好好。哈哈。
俺们也是M90做标准计数代码。
搞定就OK,能省事就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