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个关于深腔插铣法的宏程序数控编程,最好附有图形

楼主(2011-04-24):
谢谢高手们了,急求急求

网友:
可以说明白一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已经说明白了啊
就是需要用插铣法加工深腔的数控编程啊,最好有例题和编程啊

网友:
00001
#1=D1; 圆孔直径赋值
#2=h1; 圆孔深度赋值
#3=dl; 刀具直径赋值
#4=O; Z坐标值,自变量,赋初值为0
#17=Q; Z坐标每次递增量赋值(#2须能被#17整除)
#5:『#1一#3y2; 螺旋加工时刀具轨迹的半径
G54 G00 G90 X0 Y0 Z100;调用工件坐标系
G43 H01 Z30; 刀具长度补偿
M03 S1000; 主轴旋转
G00 X#5; 快速移动到起始点上方
z卜槲+1】; 快速下刀至加工面上方Imm处
G01 Z一#4 F200;进给下刀至当前开始~JnT-深度
WHILE 4 LT撑2]DO 1; 如果加工深度#4小于圆孔深
度#2,循环1继续
G03 I-#5 Z一#4 F1000;螺旋加工至下一层
#4:#4+#17; 加工深度#4累加
END 1; 循环1结束
G03 I一#5; 在圆孔最终深度处整圆切削
G01)(【#5—1]; 向中心回退1mm
G00 Z100; 快速提刀至安全同度
M05: 主轴停止
M30; 程序结束
用这个套用就可以了有什么不明白我再给你说

楼主:
谢谢啊
,有没有图形啊,最好给我个图案

网友:
或是这样也可以
假如用Φ8刀具加工Φ12圆,深度8mm,
前面就不写了,直接上宏程序
#1=0.5-------------(第一层0.5MM)
#2=0.5---------------(每层0.5MM)
#3=8--------------------(深度)
#6=12-----------------(圆直径)
#5=8-------------------(刀具直径)
#4=(#6-#5)/2
G1G90Z0.F300
G91G1X-#5
N1
G02G90I#5Z-#1F200
IF[#1GE#3]GOTO2
#1=#1+#2
IF[#1LT#3]GOTO1
#1=#3
GOTO1
N2
G02I#5
G1G90X#5
G0G90Z30.M9
G28G91Z0M5
G28G91X0Y0
M30

楼主:
谢谢啦,看明白了,谢谢啦,你是数控铣床高手么

网友:
这里高手真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宏程序不是我的强项,只是偶儿用用我是在一线搞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