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系统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24):
本人以前做西门子。法拉克 。三菱。最近做GSK的 车油管接头头时 车削 R0.64 台阶过度圆弧时就是用手工磨的尖刀也走不出来。X。 Z。方向只有 0.3 左右的距离。我用 CAD 找的各个坐标点编的也不行 走出来是直线的 。也用了半径补偿。投影出来还是不是圆弧角。客户说国产机器做不出的,是不是国产机器的系统伺服电机达当不到那个值?求解   0.76的 圆弧就可以。

楼主:
专业的应该懂的!!!

网友:
你可以用CAXA的自动编程试一下,不知道可以么?

网友:
走刀量慢一点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应该可以啊,你的问题我没碰带哦过,等老鸟把

网友:
我解释一下,你用是手磨刀,第一刀尖磨得太大,还有一个就是加速时间太长,
第三,就是驱动器刚性太差
现在来解决一下,刀尖不要磨得太大,还有就是比如你现在的R0。5跟斜线相切,你在计算的时候就要把刀尖加进去,比如你的刀尖是0。4,那么你要编程的时候就得写R0。9
经济型的数控没有G40 G41和G42
第二就是有的数控系统,有加减带参数,你可适当减少一点
第三你可以修改驱动器第5号和第9号参数,适当改大一点,用手动快速走一下看,不要出现振动,就可以了
第四,车R的时候走刀速度慢一点
我在这边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按我以上说的方法,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注意一下丝杠反向补偿间隙。。。。。。。。。。

网友:
粗车留余量精车路径反过来,先车平面过渡到圆弧外径光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