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装方案!

楼主(2011-04-24):
如下图,设计电机机壳底脚打眼模夹具,用的是普通摇臂钻,我想了很多方法,不是定不好基准,就是太夹具太复杂,操作很麻烦,劳动强度大,又因为是铸件,毛坯的差别较大,实在是想不到合适的办法,请大侠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介绍一下情况,底脚打眼是最后一道工序,定位可以用一端的止口和底脚平面,但是关键是怎么把机壳支起来保证底脚平面与钻头垂直,而又可以让钻模板分离,容易操作!安装孔,说精度高,也不高,但是想完全不超差做出来,好像也没那么容易!
请大神帮忙!
另外机壳比较重,可以固定钻模板!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二维图,如果不清楚的,我可以发DWG格式的给你!

网友:
应该不难,不过图看不清楚。
以内孔及端面定位,钻模板做成可翻转式或滑柱式,通过在钻模板上设置可调挡销来保证底面与钻头垂直。

网友:
发一张cad图,能看清楚一点。

网友:
用钻床工作台侧垂面跟电机壳端面接触定位,只要保证底脚面跟工作台平面平行就能保证垂直度。再做一个底脚面的钻模板就行了。只是个思路,具体方案等高手解答

网友:
思路对头。方法可行,要想钻头与底脚面垂直,把钻模板用两个滑导柱固定在工作台平面上,滑柱长一些,上面装压簧,当钻模板底面与电机壳底面贴紧后,用螺帽压紧压簧,就可钻孔了。滑导柱与模板的间隙小一些,垂直度会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六角车大侠,那怎么把机壳放平呢?怎么能保证底脚平面和钻头垂直?
您再看一下机壳的结构,我也知道上面放钻模板,贴平就可以了,但是怎么贴平,而且,不知道您知不知道电机的安装尺寸,除了B尺寸,还有A尺寸要保证,贴平了可以保证B尺寸(实际上也难保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大侠在看看!我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把它放平了,另外除了305mm那个尺寸需要保证外,还有318,159都要保证!

网友:
铸件,紧贴也不能保证的。

网友:
我以为你已解决了侧支撑问题就没说,摇臂钻的箱型工作台上台面和侧台面的垂直度很好,在侧台面装一圆形支撑,电机壳顺支撑推入到底后,松开压紧钻模板上的顶丝,贴近工作台底面的模板就把电机壳的底面也逼平了,就也和钻机主轴垂直了。然后扭转圆形支撑端部的压紧块将机壳固定,就可以钻孔了。

网友:
钻孔尺寸靠模板孔来保证啊,要不然还要模板干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让模板找到机壳的中心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您讲的侧平面,您看看机床!

网友:
做一个转台把电机壳固定,摇臂钻确定好位置固定转台转动一次钻一个孔。

网友:
      大摇臂钻应该配有方箱型支座的,如没有得用镗床用的大弯板,才能装侧支撑,工装设计制造到调试是很费成本和一些功夫的,但一旦调好效率和质量都很高。因此适合批量生产,如只是少量加工是很不划算的。
     少量加工只有划线打样冲,再一件件的找正夹好钻孔了。
     要是小批量。不如上镗铣床,镗底平面钻孔一次装夹完成,然后再翻转装夹镗转子孔一个工位就完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说的这些我都有思量,所以想把工装做好,当然可以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因为老板的预算不多,所以不得不做一些简单的,您讲的摇臂钻的箱子,我知道,但是一,那个箱子高度不够,您看到了,那个工件是比较大的,我知道最好的定位方式,其实就是定住一端的止口,然后另一端压起来,上面的模板再贴平底脚平面,但是怎么挂住一边止口呢?只挂住一边,打另外一边的时候,机壳不就会掉吗,而且能利用的止口只有50mm,机壳是铸件,车的时候圆度就难保证,再加上卷个筒子的话肯定也难保证圆度,而且容易弄伤止口吧!这个是成批生产的,不考虑划线,效率要快!

网友:
端面四孔锁紧止口定位,另一端加个辅助支撑,搞定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每次都要上卸四个螺丝吗?

网友:
要是非要准确定位卧式钻车应该更好些

网友:
就不明白,一般都是先搞好底孔,再用底面锁紧镗,这样反过来有点意思,外圆又是铸件,没加工不好定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侧支撑要与壳体差不多长,装到位才能用压盖压紧。也没必要做成整圆筒的,用两根强度足够的钢棒,担住壳孔两点,模板压紧时如底面不平,调起来也省劲些,为了不划伤内孔表面,可包上铜皮,这样方箱的高度就够了。至于模板,也没必要作成实板,中间空心可减轻重量。模板比电机底盘要长,因为要被两个可以上下滑移的导柱孔,固定在方箱平面上,导柱上之所以加压簧,是为了装机壳时模板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两导柱中间的顶丝,就是为了在装卸机壳时,使模板与机壳之间离开一定的间隙。如加工数量很大,钻模孔要做成硬质合金的,最低也要是高速钢的(可能不太耐用),不然很快就会磨损,换一回可是很麻烦的。至于设计的一些细节问题自己琢磨吧,设计好了要和现场的师傅们研究一下,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的经验这种模具调整很费事,也需要技巧和耐心。祝你成功!

网友(点评):
钻模有专门的标准件钻套(钻套一般是T10的,钻模材料要求不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你给的现场图,也可以用另一种工艺加工,就是效率低一点。办法是,用带磁座的百分表吸到钻床的主轴上,转动摇臂把底面找平后压紧,然后放好模板,用夹子夹紧,就可钻孔了。这种方法的问题是钻孔时容易打颤,解决的办法是在孔侧下方临时支一方木。这种办法效率不高,也很土气,手工作坊的气息很浓,仍属于小数量加工方式,供你参考。

网友:
做两个深进机壳内孔的堵头,堵头外侧做个台阶大于散热片尺寸就可以上夹具了

网友:
做一"C“形架支撑机脚的底面,相当于整个机壳悬挂在”C“形架上面,然后定位。定位即夹紧可以用正反螺杆自动定心机构,上面再加以压板压紧,不需要钻模,钻床主轴加一多轴器,四个孔直径19mm可以一次钻出来。这样既保证了位置公差,又提高了生产效率。每次装夹只是拧一个螺母和扳一个手轮,应该够方便了吧!

网友(点评):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回复 楼主:

钻模我很多年前倒是设计过十几套,(还是刚毕业的时候,后来一直做产品设计了。)你把图纸发过来看看,看有哪些加工面和定位面可以用,那个中心距尺寸钻模绝对能保证的,现在主要是孔对中和与安装地面垂直的问题吧。我QQ735616054

网友:
我有方法,联系QQ104454925

网友(点评):
你如何保证电机壳毛坯的螺栓孔中心和你的钻头中心一致?毛坯难以达到你的精度要求,需要装夹前仔细调整,调整的时间算下来,效率未必高,你还不如用多轴钻,一次就钻出来了,同样的问题,如何保证定位精度?

网友:
吧机壳正常平放在一块打好眼的平板上,看你的铸件那个地方比较规矩做一个挡块作为定位基准,从下面顺着平板上的眼往上打,机壳用卡兰固定就可以,说白了就是吧钻床反过来用,具体的设计你自己想办法,我觉得这样最简单

网友:
之前做管类模具也遇到类似情况  就是做要一个钻模  不过你这东西太大了操作不太好弄  期待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当然前提是内孔和两端面已粗加工好

网友:
楼主要求钻的4个是光孔,跟螺栓的配合间隙很大,依靠钻模来保证孔间距尺寸就可以了,垂直度不是很关键,这样考虑的话,工装底座就简单了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您说的有道理,我应该着重要考虑的是工装的成本和使用效率!

网友:
详细点,看不太清楚。

网友:
用内孔和端面定位,然后用安装端盖的四个孔定位,可保证地脚平面与钻头垂直。安装端盖的四个孔先用钻模加工,位置度0.1-0.3mm。

网友(2012-02-0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大侠在看看!我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把它放平了,另外除了305mm那个尺寸需要保证 ...

用铣床加工   机头摆90度 应该可以

楼主(2012-11-21):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 朋友是在哪个书上面看到的,我最后定的方案也大体上和图上差不多,工装已经在用了,目前使用良好,可以满足使用。

网友:
不好意思,时间太长了,想不起来啦

网友:
楼主给份CAD图怎么样,看不清楚形位要求呢。之间在电机厂干过,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思路提供给你。。
weichenyu0597@QQ.com

网友:
电机是放在那里的

网友:
如图,这样可以不,吧座翻转,两边搭在夹具上

网友:
个人认为,孔的相对位置做准了就行,整体位置有点偏也问题不大,因为设计过程中电机的安装点一般都是可调的长孔安装。

网友:
楼主,你的中心高公差是多少?可以利用这个来自动找平夹紧一次进行,简单方便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