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垂直度测量工装

楼主(2011-04-24):
垂直度,圆柱度、同轴度、平面度用百分表测量,测量工装应该怎么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是不是利用高度尺?
百分表不是可以有个底座,底座可以带磁性,吸住吗?是不是给高度尺加一个可以滑动的套,然后百分表吸附在套上面,上下滑动,不就可以测出垂直度了吗?
当然也可以做歌丝杆吧,加个把手可以上下旋转走动的!
楼主能不能把工件贴出来,让我们看看!

网友:
请楼主说详细点,检测外圆与内孔的工装在制作上是有差异的。
另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可以充分使用精度较高的分度头来配合百分表检测。

楼主:
测量左端面垂直度,内孔圆柱度,内孔外圆同轴度

网友:
其实不是特别要求的话,测量跳动就好

网友:
可以用轴芯,中心仪测跳动更好

网友:
和我们公司做的皮带轮差不多!像皮带轮内环。垂直度,跳动,同轴度都要很高。你这个基准应该也是内孔的吧,做几个带台阶的心轴。做几个轴不一样大,的目的是为了穿零件使用最小间隙。做个带2个顶尖座子,这个座子同轴度要好。用顶尖顶住心轴就可以打表了。平面度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个面?不是平行度么?

网友(2011-05-24):
说的不明确,不知道设计图纸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