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条校直机设计,请教

楼主(2011-04-24):
公司的齿条粗加工好后都会有不同情度得弯曲(工件为方钢),  须从新校直后过磨床精磨再精插后再校直。其中校直的质量直接影响到齿条得精度要求。公司现有校直手段是手工操作压机校直在平台通过透光和打表同时检测,  效率低和工作强度高。

现想设计台自动校直得机床,  要求机床不能损伤工件齿形,  平直度在0.05以内.

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
齿条多长?初加工后变形多大?

楼主:
补充一下工件得要求:齿条截面积30*30,长度有640和1000,单位:毫米,要求全长平直度在0.05/1000,齿形不能损伤.咨询过长春,他们现在只能校直圆柱体工件,方体得国内还不行,小日本KHK有台,智能化很高.把电控,液压,激光和压力检测系统都用上了.效率很高.关键技术没看明白,小日本不给照相.

网友:
小日本就是牛啊,哪天中国才能赶上啊、、

网友:
这个东西是比较复杂了,基本是数学问题,经验数据是回弹值,
你这么想这个问题,对于不同的曲率,有一个恰当的两点支撑间距,还有一个控制点,这个控制点走一个距离,包括控制距离与回弹,原理就是这样,系统就是用一个高精度的伺服机构实现它,
无论怎么玩,无论谁玩,便宜不了,中国做,也便宜不了,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蛮难的吧。谁能解答下。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前面已经把怎么玩说明白了,玩矫直的肯定都明白,概括说,就是把弯曲特征编成固定函数,用反弯曲把这个函数处理成近似直线,但实际上依然是曲线,只是曲率很大,

网友(点评):
这床子的设计方案困扰了我五多年,现在也在记录校直数据.现有个初步的校直流程方案明天我说明一下.望能指点一二.

网友:
轴类的校直机,有点印象。工件可以旋转定位,压头可以轴向移动,两支撑点能不能轴向移动就没印象了。
先扫描工件的初始状态,计算出压点,定位,根据经验数据咣咣咣好几下,再扫描,反复,多次还不行就放弃了。
不知方的是否会扭转变形,要有,就的确比圆的难。没有,那就是扫描上比轴类困难。
俺认为,可以通过自学习来让机器自动积累数据,实际的机器是这样吗?俺不晓得。
不破坏齿面倒不困难,压头和接触过程处理一下就可以的。

网友(点评):
检测过工件精加工好后扭曲量很小,可以忽略,

网友:
要不工艺改一下把精插改为粗插。然后在齿一侧垫一10mm厚30mm的钢板。用7辊或者11辊校直机进行校直。再精磨。

网友:
能否从源头解决一下?

网友:
看看各路大神的评论,长长见识 。

网友:
改一下工艺可能误差很小,你要的这种机器,国内可能达不到

楼主:
{EA6DC087-B053-1334-B2DB-D808C9E6F0C3}.jpg 现在人工校直得原理如图,绿色是压头,小蓝色的垫板防止压伤齿形.两个黄色支点距离固定,中间是百分表,用于检测下压量.工件精加工好后都是向上弯曲0.2-0.5左右.

网友:
你现在这个不行,小波浪无法控制,多次的也无法玩,只能对几个曲线有效,多某些曲线无效,因为不是在你要压的点上控制变形,

网友(点评):
你说得很对,机床上的百分表只是作参考值,因为工件加工后都是中间弯曲最大,人工校直都是先校中间.再校两头,校好得工件再在平台打表检测,

网友(点评):
你尚未完全理解曲线与矫直的函数关系,这些是非线性的,怎么合理控制,是最终矫直效果的关键因素,下午再谈,

网友(2024-08-14):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工件得要求:齿条截面积30*30,长度有640和1000,单位:毫米,要求全长平直度在0.05/1000,齿形不能损伤. ...

大佬这个项目现在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