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液压原理图中问题

楼主(2011-04-24):
  图中 1像夹子的两个符号代表什么
                                                                        2 断开的地方代表什么
                                                                        3 溢流阀和过滤器串联什么意思

楼主:
....没人理我  求助1啊

网友:
我是学液压 专业的 但是现在还没接触液压专业课

楼主:
能人快来...............

网友:
第三个应该是过滤系统的油污,

网友:
大学学的东西都忘了,呵呵,不记得了。

我建议你去找液压传动技术书,研究一下吧

网友A:
1代表阻尼;2表示可外接远程控制回路;3表示油滤,确保导阀可靠工作,在一些进口件上有这么一个小部件

网友:
外文图纸经常碰到这些符号。学习。

网友:
没接触过外国的力纸,他们的制图标准和咱们的不一样吗?

网友(2013-06-10):
1,节流孔。2,断开的没连接。3,回油过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代表阻尼;2表示可外接远程控制回路;3表示油滤,确保导阀可靠工作,在一些进口件上有这么一个小部件

正解  1 代表阻尼  就是一个阻尼小孔之类的  2  不是断开了   而是虚线   代表控制油路  3  表示油滤,确保导阀可靠工作,在一些进口件上有这么一个小部件  因为导阀一般都是阻尼孔  对油液的清洁度要求较高    有时需要过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