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的角度,请教

楼主(2011-04-24):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感觉刀具的角度很难搞清楚,而且刀具的形式又多种多样,很是头疼,希望高手能指点指点,弄清楚各种刀具的角度最关键的是什么!先谢了啊!

网友:
一步一步慢慢来,从车刀着手,然后铣刀,然后钻头。

网友:
不管什么刀具归根结底原理都相通。角度无外乎前角后角刃倾角主偏角副偏角这几个。 我以为以前角后角最为重要。一般认为高硬的材料小前角后角甚至负前角,较软的材料大前角后角。至于多大角度最合适,须按材料特性分析,慢慢试验。比较著名的刀具厂家大多历史悠久,有足够的经验积累。中国工业化起步较晚,刀具方面尚有很大不足。需要你们年轻一代去努力了。

网友:
如果是车床刀具,最好先干一段时间的车工,就好了解车床的刀具,否则,对于刀具理论上的“基面”“以车削平面”等问题不好理解,当做一段时间车工后,就容易理解这些理论上的面的问题。
有了这个基础,在学习铣床刀具。
最为复杂的齿轮刀具等,就需要好多的理论了

网友:
一起努力把,我也在找刀具方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