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钻,钻头才不会坏

楼主(2011-04-24):
我是钳工学徒,前几天用5.2钻头钻机器,一连钻断了两根。
师傅说我钻歪了,但是我没发觉啊,他又不解释
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退钻下的铁屑,或钻头磨的后面高了。

网友:
你先钻下去,不要钻那么多。然后再退回去。就这样慢慢的钻。往复的进退。你试试!

网友:
  工件表面不平  或你钻的时候 太过用力了  刚开始的时候 速度要慢点  进进退退  做师傅的都是那样  跟你说一遍 就完事了  有的压根就不理人  自己做努力 祝你早日成功 学会    弯管机

网友:
我是做加工中心,我们一般在打孔前先用中心钻在工件表面做一个定位中心孔

网友:
先用中心钻打一个中心孔,然后再钻,不要太用力。

网友:
用的钻头短一些会比较好,还要慢点钻

网友:
可能是钻头横刃没修好,钻的时候手感可能也不够好。

网友:
你刚学?我用0.9的砖都没那么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