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三台CK6163 ,听我讲故事

楼主(2011-04-24):
    我们厂2009.10 进了三台CK6163   两台CK6180这五台是一个机床厂, 一台数控立车这是另一个厂家(都为经济型机床)。前五台于次年元月开始使用,先是一台80液压换档挂不上档,等厂家一星期(厂家路远,坐火车要八小时)来人检测,齿轮泵里一小轴断了,需更换。等一星期(由于生产比较紧,我单位自己跟换了),接着一台63机床车床加工端面出现间隔性规律波纹,等来机床厂,更换了X轴丝杠的一个轴承,调了镶条.背隙。

其后,另一台80加工内外圆有特明显的波纹,这次时间等的比较长,来另外一师傅人比较敬业。先打表调Z轴丝杠纵向跳动,再调主轴间隙,又研磨压板工作量不小。不过谢天谢地见效了。

更离谱的在后面,一台63主轴后端的圆螺母在干活过程中掉了。前几天上次修过的80机床,老病复发内外圆有波纹,请了一师傅(过一年维修期)打表调丝杠Z轴圆跳动。就在昨天,发现一台63的X轴推力轴承架子散了,打开后一粒珠子磨扁了一半. 滚道上一大坑。更有离奇是: 三台的导轨明显磨损(用手可以摸得到).还有疑是填补铸造缺陷的痕迹(本厂金相组织专家来做过检测),厂家的师傅说是机床保养不好,让乳化液腐蚀了。

       说到这你可能要说,那立车咋样?很不咋样,先是调试发现加工有椭圆三丝调了一个多月,又来一满头银发的老师傅两个人大干。三月后两师傅打道回府,留下话试试看先干着。不到半年又有新问题报警咋都去不掉。机床厂来人检查把主轴拆开,原来是一油管压扁了不出油。

        忘记说了,还有一台80的编码器还去北京西门子旅游了一趟。

       六台全是802D系统。

网友: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看起来像是有设计原因  有制造原因啊   国内制造业什么时候能真正用心去做呢

网友:
    呵呵 ,是你们工人下手太重了吧 。 还是机床太娇气了  ,

网友:
楼主,系统没有问题,你所出的问题,基本上是机械的问题,维修师傅检测的方法没啥问题。可能配件的质量有问题,导轨有沟痕,一是润滑,2是导轨的硬度不够,还有,也有可能是你的滚珠丝杠质量不好,再有,和工人的吃刀量有关系,最后一点,肯定是你买的时候图便宜了,你的系统很好,机械可能不是很好,好的东西一定是贵,但是贵的东西不一定好。

网友(点评):
明鉴。 楼主说的最后一句话,真不知道要表达什么。

网友:
品质是个系统,还是选名牌的好

网友:
我觉得机械方面的制造问题,如果是设计问题,一般来说基本上修复不了。系统不错,像四楼说的一样,您肯定贪便宜了。说不定你看看连驱动电机都不是西门子呢。机床厂有这样配的,系统好系统,配国内伺服。
你说的这个波纹应该是机械间隙造成的,加上驱动力和切削阻力之间不在一条直线上,造成滑板的侧倾。而且因为导轨平行度和间隙不一致的问题,造成侧倾不一致。

网友:
我见过这样配的,烟台一家做改造就是这样,系统是810d的,电机配的国产的,结果毛病不断,而且有的问题都莫名其妙

网友:
下次买正规公司的产品吧

网友:
图小便宜,吃大亏

网友:
这可靠性做的,用心设计都未必能设计的这么准——质保期后频繁故障
从我(自己)做起,先把手里的活干好

网友:
好的东西一定是贵,但是贵的东西不一定好。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普车工不好招,老板们都买数控来干,不管粗车精车不管工人会不会,好像数控是万能的,叫个老太太都可以的。真正有技术有责任心操作员太少了,所以我认为车床厂有问题,工人也有问题。

网友:
现在时代是这个时代,没办法,一分钱一分货,我们厂的机床也差不多。

网友:
小企业的产品大多是模仿的,很多地方都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机床操作人,设备由工艺处根据产品要求,设备处订购。
  今年四月又进厂了几台CK6150,为了好维修工艺让把液压换挡改为手动,说八刀位不结实......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不说出是哪家的呢?免得别人受害。

网友:
不会吧?应该没楼主说的那么玄乎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天我试拍几个照片,大家看看。昨天试了导轨反光照的不清晰

网友:
太有才了
   西门子系统用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导轨的磨损——机床厂家用的导轨材料不合格,热处理时自然硬度很难保证。还有铸件的夹杂太多,楼主看到的所谓焊补也在所难免了。
丝杠的间隙问题——劣质,加工精度,装配精度,轴承的钢球都给压扁了,这样的机床也可以出厂?很搞笑了。
按楼主的描述,基本上这些床子可以判定伪劣产品。
这样的机床配置西门子的系统,估计贵公司有点贪图虚荣,看我的系统是XX,简直让西门子公司蒙羞了。有如以前某老头的工艺设计出现了问题,却怪罪机床的数控系统不是原装进口货。

网友:
任何人买东西都会考虑价格的,只是国内的设备做的真的很让人失望!其实便宜点的可以配置差点,但是不能用劣质材料啊!

网友:
机床制造是一分钱一分货 便宜的东西就是不行这是真理

网友:
路过,为中国制造感到悲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