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产品中间方孔的加工方法,现加工方法为刨床加工,由于产品量大线切割加工比较慢

楼主(2011-04-24):
该产品中间方孔的加工方法,现加工方法为刨床加工,由于产品量大,线切割加工比较慢,刨工当前紧缺,望各位高手指点加工方法

网友:
量大为什么不用拉削呢

网友:
学习下,挣点积分~~
钻了冲的话感觉生产成本要更高(比一楼),精度也难保证吧~

网友:
我有个疑问。不能从设计方面着手把他改成圆的?一定要用方孔吗?

网友:
钻了冲的话感觉生产成本要更高,现现在有钻方孔了!!!!!!!!!!!!!

网友:
量大就先上铣床铣方孔,然后用拉床拉

网友:
不知道方孔表面什么要求,钻了冲的话,能否达到呢?

网友:
39的那个尺寸标的就是那里吗??

网友:
什么材料? 坯料先锻造内孔,6面加工后,精拉内孔

楼主:
产品材料为合金钢,并分粗加工后调质精加工。

网友:
钻了孔后,插床插出来怎样?

网友:
这个零件先粗加工内孔-精加工上下平面-以平面为基准拉内孔-以内孔为基准加工外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产品两侧面均以加工完毕,加工内方孔也是以两侧面为基准面,需保证加工后的内方孔和两平面垂直度0.10左右

网友:
侧面指的是上下大平面还是周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似乎材料太厚了吧?80MM合金钢!

楼主:
就是80厚度大平面啊 ,周边是毛坯面不加工的

网友:
去问一下激光切割行不行?

网友(点评):
不行 搞不了那厚

网友:
学习了赚点积分

网友:
先冲在拉,精度杠杠,效率杠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