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打螺丝机是如何吸螺丝的?

楼主(2011-04-25):
自动打螺丝机是如何吸住螺丝又不会歪的,因为我现在正做一台机器用来打螺丝的,螺丝不用转而是直接压到产品上的,,工作如下,,首先用铁棒固定一粒磁铁(做成一个可以吸螺丝的工具),工作时用铁棒打在螺丝上(上螺丝),然后往上拉(用气动的,气缸),最后压到产品上。。。这样用磁铁做上螺丝的不稳定,螺丝有时正,有时歪,歪了打不到产品上。

现在很头痛,在网上了资料有一些是用气吸式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大哥可以介绍一下吗?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吸住螺丝吗?

网友:
上螺丝图纸,,一般打螺丝不是你那样使用的。

网友:
有一个斜管路,螺丝是用空气吹过来的,不是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现在我们不可以用那种方法,因为孔深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图了,看了后回复一下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图在哪里呢?20个字20个字

网友:
的确有点头痛,不解同求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在我另一个问题上,你没看到吗?题目一样的

网友:
同样的问题困扰我号长时间了

网友(2011-06-02):
这个是用吹的,我以前都做过的。

网友:
正在做这个设备的方案,请大佬们赐教,留下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2011-11-08):
想精通一下,有没有能做M1.0以下的螺丝的朋友呢

网友:
{:soso__11661219805679096390_1:}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2013-06-24):
现在自动锁螺丝机都是用空气来送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