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问题,一个气控阀。求前辈指教

楼主(2011-04-25):
新手上路,问题贼多。又遇到一问题。
有没有熟悉气路的,帮我解答一下疑惑啊,不胜感激。
我设计了一套设备,然后气路图是前辈留下的,我看不太懂。以前没接触过气路。
帮我看看,这个气控阀是做什么的,怎么工作的。这样画法对吗

网友:
电磁阀,图示位置--不通,当在上面位置时气路顺箭头方向流通

网友:
这个理解不了么?一个截止阀而已

如果这个阀的气控口有压力的时候,阀路就断开;
如果这个阀的电磁铁通电的时候,阀路就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叫电-气先导阀,能细讲一下先导是怎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
常开型气控阀,按图示位置:当图示1/8有控制气压时,阀门关闭;没有控制气压时阀门接通。好象是二位二通的,不太常用的阀件,一般有二位三口和三位五口、二位五口的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看你像高手;这个是电磁控制的吗

网友:
功能:1/8接口有压力时,左右两边的接口断开;上面的电磁铁通电,左右两接口接通。

气控阀与液压阀的原理类似,看书即可明白。

网友:
总是怀着学习的心态,,,路过

网友:
刚才查了一下亚德客的样本,没找到这种样式。只看到了有 流体控制阀(两口两位) 只不过是电控的。
又查了一下SMC的样本查到了 确实是流体控制阀,有气控的。详细可咨询一下SMC各地分公司

网友:
同志们太务实了,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1/8接口是什么意思。气路图中这样标注一些分数好干什么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接1/8英寸的管子。。。。。。。。。。。

网友:
该阀为两位两通带先导的开关阀。控制气流的接通和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十分感谢。在论坛里真是会学到不少东西。有的东西在你们眼里可能很简单,但是我没见过我就不知道。你见过了,你觉得很简单,你一句话就给我点明白了,你看来是不费吹灰之力,对我却是帮了大忙,所以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1/8”是气控接口,也就是控制口,这个接口的气管线用的工程通经是1/8“。还是好好看书吧,这些都是很基础的知识。

网友:
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7-01-11):
气控阀,NC型,1/8口有气压NC变NO.1/8指的气控口螺纹尺寸,可以配1/8的螺纹接头,一般是6个的管径。

网友:
这是个管通断的二位二通电控阀,图示位置就是不得电不动作的位置,是截止的,得电的时候动作,就接通了。

网友:
气路要看看书

网友(2017-02-14):
气控阀,1/8管为控制动力源,上方为弹簧,当压力大于弹簧力时管路断开,当压力小于弹簧力是管路接通。一般控制管路会与阀后管路联通,行程闭环控制。有点向天然气管路的压力调节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