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括福水刀XY轴出现走位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4-25):
在加工的时候X,Y 轴出现短暂的停止,就会出现走位现象,大虾门说说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是设备内部接地部分有线没有上紧, 建议你检查所有的电线连接位置, 如果不是这问题, 那就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
检查供电、XY轴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我们都做过了,电脑都换过,还是没有用,还是会走位。。。。

网友:
看是不是滑块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才几个月的机子。。。滑块也换了。。。没有用。。。沈阳的正在研究是不是要把驱动器跟电机换了。。。

网友:
现在维修还没有? 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查看电机延迟设置,主要是不协调,在检查后面伺服电机设置,小毛病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伺服电机设置我不会调呢。。厂家也没有人过来,一直这么拖着,3月份到现在。。。。

网友:
哪个厂的!怎么这么能拖

楼主:
沈阳的奥括福,佛山办事处乐喜商行。。。。。

网友(2011-07-07):
伺服电机,或者丝杆有问题。

网友(2011-08-16):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要是解决了,还请楼主能尽快公布真正的原因,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2011-09-23):
楼主怎么没有回音了,大家都等着那

网友:
用的是什么伺服啊?感觉和伺服驱动器的关联不是很大

网友:
控制系统的问题,伺服增益

网友:
你看看卖伺服电机的厂家是什么直接打电话过去叫人调就得了·

网友:
首先要区分出是机械问题还是电控问题,大方向不对,很难解决问题,只是瞎折腾。

网友(2014-08-09):
楼主,你的水刀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的也是奥拓福水刀,切直线的话,瓷砖两头大小不一样,

网友(2014-11-21):
检查 X Y 丝杠与电机之间的联轴器固定螺丝 看松了没有

网友(2016-11-08):
你好楼主,我也在用奥拓福的水刀,有些问题想请教,能加个QQ吗,我的499404467

网友:
大家好才发现水刀行业有这样一个论坛 我是沈阳奥拓福总公司工作人员 虽然不是售后但是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加我QQ  我尽量帮助大家联系售后或者技术解决大家的问题  2330089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