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比例阀出现零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4-25):
各位,力士乐比例阀4WREEM出现零点漂移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恩,不知道,留下脚印,静等大虾们高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型号的比例阀?用在哪里?什么情况下出现飘移?
这些信息不写清楚,别人很难帮助你.

网友:
比例阀、伺服阀有零偏(是零偏而非零飘)通常是因为油脏。
尤其在刚开始的时候,管路冲洗不干净。

网友:
请问什么叫零点漂移?太专业的词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好意思,我也不太懂是什么意思?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能维修吗?怎么修?

网友:
我也碰到过伺服阀零偏的问题,到后来都是拿去维修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哪儿修的?怎么收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是moog的伺服阀,在上海moog维修公司。至于力士乐维修公司我就不知道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OG的更贵吧,那个东东,一点点,买来都要几万。

网友:
胆子大的话自己修。
首先用比例阀测试仪检测多大零偏,能否走满全行程;
不能走满就把阀芯拆出来,用煤油洗阀芯和阀座,煤油不要掉入电路板中;
能走满就用螺丝刀打开附图中的螺钉,那是个盖子,在底下有个调节钮,用测试仪给信号看着反馈调;
确认管路已经冲洗干净了后装回去。
不会干的话就找上海力士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力士乐办太黑了,修这个都快等于买一个的钱了,你会修吗?

网友:
可以重新校正的,有杂质的原因吧。

网友:
应该是有杂质的原因

楼主:
已经尝试去自己校正了,看看可不可以,非常感谢各位大虾。

网友:
阀芯 清洁下,再看看,可能是阀芯受污染了

网友(2024-03-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好意思,我也不太懂是什么意思?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能维修吗?怎么 ...

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