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4软件重量怎么算;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1-04-25):
我想知道PRE4软件上面的克重怎么算;应该点机哪几步才能正确的算出克重;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要指定零件的材质和密度,才能计算其质量。

网友:
首先,这个模型应是实体,否则不能计算重量(质量)

楼主: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是先画图;图纸做好之后再来算重量吗? 还是可以直接算的

网友:
我记得好像在可行性分析里面做吧,好几年没去弄了!

楼主:
我是6年没用这个了;所以不知道怎么搞了;几乎什么都忘了;再说现在创新又这么快;现在是碰到困难了;所以出来提问;不知道哪位师傅能帮我下;我是扎PRE4版的;希望我能尽快学会这个呢;很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我想问下;这个重量是先把图纸画好了;然后再收入密度;然后就算出来了;还是怎么样啊?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