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节流调速回路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1-04-25):
出口节流调速回路中,V=无杆腔的流量/无杆腔的面积。
(1)在液压缸伸出时,此时无杆腔是没有液压油的。这时,并没有液体进入节流阀啊...这种状态,会不会对调速有影响?
(2)液压缸是靠液体的推动力返程的,当返程结束时候,液压缸无杆腔中的油液,是一直存在缸体内部,还是什么原因。请大虾们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体会,帮在下解答一下哦!先谢过啦!O(∩_∩)O~

楼主:
还有一些疑问,节流阀的过流量和Cd,A,压差的二次根号有关,在进口节流调速回路中,压力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比如说溢流阀的压力是15MPa,液压缸伸出时,外部没有负载,只有液压缸的摩擦力,节流阀两端的压力差是多少?
在进口、出口节流调速回路中,实际中的压力差很难确定,有没有关于速度的经验公式?谢谢

楼主:
额,貌似没有人回答!我再说说吧!对于这样一个系统,如果系统中别的参数不变,当改变节流阀的面积时,可以调节液压缸的速度,那么液压缸的速度变化比,和节流阀的面积比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一位好学的学生了,要活学活用,不要钻了牛角尖!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我也不想钻牛角尖.......,只是...我废话多说了(永远不想过多解释....)

说问题吧!节流调速中,在同样一个回路,同样参数的情况下,面积比和速度比是不是一样的?节流阀的过流面积变化,应该会造成无杆腔背压变化... 不知道这个变化影响到底有多大?在一般的系统中,我可以直接认为面积比和速度比是一样的吧?!那什么场合才需要考虑这个压力变化的影响?!....

楼主:
额,刚才仿真了一下,感觉节流阀面积变化时(系统中别的参数完全不变),节流阀两端的压差变化还是蛮大的,估计是不可行.....在这里,我只能采用另外一种方案了,直接把节流阀再串联一个定差减压阀,变成一个调速阀,来通过调节节流面积实现速度的调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或者对这块有疑问的,说出来大家讨论下呗!

网友:
出口的话也可能是起背压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这个是需要节流调速,我知道节流阀的最大通径,通过手动调节节流阀的面积,来实现液压缸速度的变化,液压缸上面没有负载,只有摩擦力,如果这样的话,我想知道速度变化和面积变化有什么相应的关系........因为我没办法确定节流阀两端的压力差..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呵呵,感觉有点乱了....

网友:
想稳定调速肯定得调速阀,使用节流阀, 最后速度平稳是因为活塞两端力平衡了,速度保持原先的速度和方向而固定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