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变位系数

楼主(2011-04-25):
请教齿轮变位系数计算:
两个齿轮配合,模数3,齿数29,计算中心距是87,但现在需要中心距是88,请教两个齿轮的变位系数怎么计算?
请高手详细列出计算过程。谢谢!

网友:
齿轮设计手册上有啊……

网友:
你这个好像条件不够把!

楼主:
那还需要什么条件啊?我看了手册还是不会算啊

网友:
给你列公式还不是跟手册上的一样,还是自己找书吧。

楼主:
楼上高手,呵呵,我还真是算不出来

楼主:
inv27度17分怎么算出来的?表上只有15分和20分
手册上是:inv27度17=0.039432+2*0.000387/5=0.0394320.000155=0.039587,
后面的2*0.000387/5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好好的看看书!书上都有换算公式!自己多多琢磨琢磨!任何东西的计算都是来自书上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只有15分,20分,那17分就是15分+2分,后面的2*0.000387/5就是先查出5分的,2/5乘其值就是2分的了

网友:
如果数学基础太差,建议不要搞齿轮设计,先补补课吧。

网友:
用这两个公式就可以解决

楼主:
哦,那天算了一下,感觉不对才问的,我在去看看。

楼主:
哦,对了。谢谢。那天看成是零分的了。结果怎么也对不上

楼主:
但是五分应该是0.0387,为什么是0.000387啊?

网友(2011-11-03):
机械手册上有的,可以看看

网友(2012-03-23):
没专业搞齿轮,我们的变位齿轮都是直接用软件计算的

网友:
齿轮设计好难的呀,我也想学

网友(2012-07-27):
引用 楼主:
inv27度17分怎么算出来的?表上只有15分和20分
手册上是:inv27度17=0.039432+2*0.000387/5=0.0394320.000 ...

0.039586,软件计算出来的

网友:
有谁知道变位系数怎么分配?